ARM,DSP,FPGA比较

楼主(2012-09-23):
在嵌入式开发领域,ARM是一款非常受欢迎的微处理器,其市场覆盖率极高,DSP和FPGA则是作为嵌入式开发的协处理器,协助微处理器更好的实现产品功能。那三者的技术特点以及区别是什么呢?下文就此问题略做了总结。
  ARM(Advanced RISC Machines)是微处理器行业的一家知名企业,设计了大量高性能、廉价、耗能低的RISC处理器、相关技术及软件。
  ARM架构是面向低预算市场设计的第一款RISC微处理器,基本是32位单片机的行业标准,它提供一系列内核、体系扩展、微处理器和系统芯片方案,四个功 能模块可供生产厂商根据不同用户的要求来配置生产。由于所有产品均采用一个通用的软件体系,所以相同的软件可在所有产品中运行。目前ARM在手持设备市场 占有90以上的份额,可以有效地缩短应用程序开发与测试的时间,也降低了研发费用。
DSP(digital singnal processor)是一种独特的微处理器,有自己的完整指令系统,是以数字信号来处理大量信息的器件。一个数字信号处理器在一块不大的芯片内包括有控制单元、运算单元、各种寄存器以及一定数量的存储单元等等,在其外围还可以连接若干存储器, 并可以与一定数量的外部设备互相通信,有软、硬件的全面功能,本身就是一个微型计算机。DSP采用的是哈佛设计,即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分开,使程序和数据 分别存储在两个分开的空间,允许取指令和执行指令完全重叠。也就是说在执行上一条指令的同时就可取出下一条指令,并进行译码,这大大的提高了微处理器的速 度 。另外还允许在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之间进行传输,因为增加了器件的灵活性。其工作原理是接收模拟信号,转换为0或1的数字信号,再对数字信号进行修改、删 除、强化,并在其他系统芯片中把数字数据解译回模拟数据或实际环境格式。它不仅具有可编程性,而且其实时运行速度可达每秒数以千万条复杂指令程序,远远超 过通用微处理器,是数字化电子世界中日益重要的电脑芯片。它的强大数据处理能力和高运行速度,是最值得称道的两大特色。由于它运算能力很强,速度很快,体 积很小,而且采用软件编程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因此为从事各种复杂的应用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根据数字信号处理的要求,DSP芯片一般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1)在一个指令周期内可完成一次乘法和一次加法;
(2)程序和数据空间分开,可以同时访问指令和数据;
(3)片内具有快速RAM,通常可通过独立的数据总线在两块中同时访问;
(4)具有低开销或无开销循环及跳转的硬件支持;
(5)快速的中断处理和硬件I/O支持;
(6)具有在单周期内操作的多个硬件地址产生器;
(7)可以并行执行多个操作;
(8)支持流水线操作,使取指、译码和执行等操作可以重叠执行。
当然,与通用微处理器相比,DSP芯片的其他通用功能相对较弱些。

   FPGA是英文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现场可编程门阵列)的缩写,它是在PAL、GAL、PLD等可编程器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是专用集成电路(ASIC)中集成度最高的 一种。FPGA采用了逻辑单元阵列LCA(Logic Cell Array)这样一个新概念,内部包括可配置逻辑模块CLB(Configurable Logic Block)、输出输入模块IOB(Input Output Block)和内部连线(Interconnect)三个部分。用户可对FPGA内部的逻辑模块和I/O模块重新配置,以实现用户的逻辑。它还具有静态可 重复编程和动态在系统重构的特性,使得硬件的功能可以像软件一样通过编程来修改。作为专用集成电路(ASIC)领域中的一种半定制电路,FPGA既解决了 定制电路的不足,又克服了原有可编程器件门电路数有限的缺点。可以毫不夸张的讲,FPGA能完成任何数字器件的功能,上至高性能CPU,下至简单的74电 路,都可以用FPGA来实现。FPGA如同一张白纸或是一堆积木,工程师可以通过传统的原理图输入法,或是硬件描述语言自由的设计一个数字系统。通过软件 仿真,我们可以事先验证设计的正确性。在PCB完成以后,还可以利用FPGA的在线修改能力,随时修改设计而不必改动硬件电路。使用FPGA来开发数字电 路,可以大大缩短设计时间,减少PCB面积,提高系统的可靠性。FPGA是由存放在片内RAM中的程序来设置其工作状态的,因此工作时需要对片内的RAM 进行编程。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配置模式,采用不同的编程方式。加电时,FPGA芯片将EPROM中数据读入片内编程RAM中,配置完成后,FPGA进入工 作状态。掉电后,FPGA恢复成白片,内部逻辑关系消失,因此,FPGA能够反复使用。FPGA的编程无须专用的FPGA编程器,只须用通用的 EPROM、PROM编程器即可。当需要修改FPGA功能时,只需换一片EPROM即可。这样,同一片FPGA,不同的编程数据,可以产生不同的电路功 能。因此,FPGA的使用非常灵活。可以说,FPGA芯片是小批量系统提高系统集成度、可靠性的最佳选择之一。目前FPGA的品种很多,有XILINX的 XC系列、TI公司的TPC系列、ALTERA公司的FIEX系列等。

  ARM作为嵌入式开发最常用的处理器,是嵌入式工程师必须掌握的一门知识。ARM体系架构在嵌入式学院<嵌入式工程师职业培训班>的二期课程中将会结合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嵌入式linux系统移植进行详细介绍,另外华清远见的短期培训业务中也分别有针对ARM、DSP、FPGA的培训课程。
 区别是什么?:ARM具有比较强的事务管理功能,可以用来跑界面以及应用程序等,其优势主要体现在控制方面,而DSP主要是用来计算的,比如进行加密解 密、调制解调等,优势是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较高的运行速度。FPGA可以用VHDL或verilogHDL来编程,灵活性强,由于能够进行编程、除错、 再编程和重复操作,因此可以充分地进行设计开发和验证。当电路有少量改动时,更能显示出FPGA的优势,其现场编程能力可以延长产品在市场上的寿命,而这 种能力可以用来进行系统升级或除错。

网友A:
fpga应该比较像C,更灵活,容易制做成各种芯片,而其他两种则是他的后续产品。

网友B:
便宜的用arm,要性能用dsp,技术成熟了就换fpga,量大了就ASIC。

网友C:
分析很到位啊。以后就知道该怎么选择啦

网友D:
DSP(digital singnal processor)是一种独特的微处理器,有自己的完整指令系统,是以数字信号来处理大量信息的器件。一个数字信号处理器在一块不大的芯片内包括有控制单元、运算单元、各种寄存器以及一定数量的存储单元等等,在其外围还可以连接若干存储器, 并可以与一定数量的外部设备互相通信,有软、硬件的全面功能,本身就是一个微型计算机
DSP的我记下了。。。

网友E:
区别基本上都提到了

网友F:
现在似乎FPGA的势头比较猛

网友A:
现在高端领域是FPGA+DSP

网友G:
比较好的资料,谢谢楼主啦

网友H:
比较的很全面了

网友I:
各有所长

网友J:
真的很好的资料啊,谢谢啦

网友F:
学好其中一个就已经很不简单了

网友K: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但不够全面

网友L(2013-08-30):
刚刚提出这样的问题就在相似的贴子里找到了一些答案,收藏了,谢谢!

楼主:
简洁明了的比较

网友I:
本质的区别基本都提到了

网友F:
对初学者弄清楚这几个概念应该很有帮助

网友A:
还有没有更加详细的比较

网友M:
基本上可以区分这三种概念了

网友I:
初学者应该都会有这方面的迷茫

网友N:
ARM架构是面向低预算市场设计的第一款RISC微处理器,基本是32位单片机的行业标准,它提供一系列内核、体系扩展、微处理器和系统芯片方案,四个功 能模块可供生产厂商根据不同用户的要求来配置生产。

网友N:
FPGA是英文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现场可编程门阵列)的缩写,它是在PAL、GAL、PLD等可编程器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是专用集成电路(ASIC)中集成度最高的 一种。FPGA采用了逻辑单元阵列LCA(Logic Cell Array)这样一个新概念,内部包括可配置逻辑模块CLB(Configurable Logic Block)、输出输入模块IOB(Input Output Block)和内部连线(Interconnect)三个部分。

网友N:
DSP(digital singnal processor)是一种独特的微处理器,有自己的完整指令系统,是以数字信号来处理大量信息的器件。一个数字信号处理器在一块不大的芯片内包括有控制单元、运算单元、各种寄存器以及一定数量的存储单元等等,在其外围还可以连接若干存储器, 并可以与一定数量的外部设备互相通信,有软、硬件的全面功能,本身就是一个微型计算机。

网友N:
三者的基本区别:ARM具有比较强的事务管理功能,可以用来跑界面以及应用程序等,其优势主要体现在控制方面,而DSP主要是用来计算的,比如进行加密解 密、调制解调等,优势是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较高的运行速度。FPGA可以用VHDL或verilogHDL来编程,灵活性强,由于能够进行编程、除错、 再编程和重复操作,因此可以充分地进行设计开发和验证。

网友O:
这三者都是比较尖端的处理器介绍的,各有各的优点的

网友P:
总结的比较到位

网友E:
对初学者理解概念应该很有帮助

网友Q:
ARM作为嵌入式开发最常用的处理器,是嵌入式工程师必须掌握的一门知识,这三个比较分析的非常详细的

网友Q:
工作原理是接收模拟信号,转换为0或1的数字信号,再对数字信号进行修改、删 除、强化,并在其他系统芯片中把数字数据解译回模拟数据或实际环境格式。

网友B:
简洁明了的对比

网友R(2013-11-26):
马克一下,非常明了

网友M:
基本概念解释清楚了

网友S:
这三者各有所长,其应用的场合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I:
这三种现在都比较火热

网友T:
对于初学者分清楚这三个概念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E:
分析的浅显易懂

楼主:
基本上把优势和不足都提到了

网友I:
都比较有前途

网友F:
概念比较清晰

网友H:
比较全面的比较

网友T:
对初学者了解基本概念应该很有帮助

网友U:
基本概念都区分开了

网友V:
对了解基本概念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E:
核心点都提到了

网友F:
概念还是比较清晰的

网友M:
比较的还是很清楚的

网友B:
FPGA现在似乎更火热一点

网友U:
很全面的比较

网友W(2015-06-26):
ARM、DSP、FPGA,三者的难度是逐渐上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