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两片ADS1232/4AD芯片会有干扰?

楼主(2012-09-23):
做项目时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用了两片TI的 ADS1234  24位AD,一个增益设置为2倍另一个是64倍,但是MSP430采集来增益设为2倍的数不稳,如果都设成2倍,数据就是稳的,这个芯片内部有个EMI 抑制,只有设置成64倍以上增益才会使能,我怀疑这个东西干扰了电源,暂时隔离电源比较麻烦,所以还没求证,请问有没有人遇见过类似问题,或有解决办法的?

相关下载

网友A:
没遇见过呀,不懂

网友B:
AD 芯片在工作中,确实会引起一些噪声. 但是个人感觉影响电源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除非去耦电容放置不合理. 期待看到楼主的进一步测试.

楼主:
我接手的这块板子都没有去耦电容,这样会影响很大吗?

网友B:
推荐还是要使用去耦电容, 这已经是电路里的基本规则了, 那就想办法加个电容再测试吧, 记得去耦电容的效果好, 连接很关键, 尽量直接连接到 IC 正负电源脚

楼主:
这个我是知道的,哎,这个芯片脚密啊,原来画板的人画线全部是12mil,我晕死,想搭根线费老劲了,不过还是试试吧,谢谢楼上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