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单片机,求助

楼主(2012-09-23):
这个,,,,我就想点亮个LED。我写P0=ox01;没反应????用万用表测得P0口都是高,为啥??

网友A:
先不说其他的
"ox"这是多少进制数?

网友A:
你把你写的完整程序复制过来  我和你说

网友B:
应该是16进制的吧,估计是你的硬件接的有问题,还是说详细点吧

网友C:
0x是16进制,ox嘛?写错了呗~
建议LZ把代码贴上来,反正代码简单,别人不会看得头晕的

楼主:
#include<c8051f120.h>
void main()
{
        P0=0XFE;
}

楼主:
我用万用表测是发现都是高 (3.2v)

楼主:
5# 雷影少年 再看看谢谢

网友D:
没有循环?

网友E:
板子是好的吗?
高电平点亮还是低电平点亮?
二极管点亮电流要求多大?单片机能驱动的了吗?

网友F:
交叉开关设置了吗?端口方向设置了吗?看门狗和晶振设置了吗?

网友G:
段显示设置没对哇?

网友H:
呵呵,没有初始化CrossBar。下个config2,生成个例子程序吧。

楼主:
13# 高个 低电平亮  但都是高 我用万用表测得

楼主:
14# misra 问题就在这,,,,,我不懂的也是这 我只用过stc89c52单片机,就当这个也是

楼主:
15# ningling_21 一定要么??我的代码就是这样 什么都没设置

楼主:
18# dengkun0908 这各是什么?

网友I:
7# taokan1991 11楼正解,加个for/while的循环

网友J:
p0口内部不带上拉,是OC门输出,楼主应该用低电平驱动,就是去控制LED的阴极,LED的阳极接高电平

网友K:
要把Crossbar打开IO驱动才起作用的

网友L:
你的输出还要受交叉开关的控制呢,输出只是到端口寄存器,想要到引脚还需要交叉开关给你分配管道.而C8051默认是交叉开关关闭所有管道的.

网友M:
你应该是把0X写成OX了。。

网友N:
用万用表测得P0口都是高

网友O:
把狗关了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P:
不要猜测了,C8051单片机配置流程如下:
1.时钟
2.设置看门狗,如果不用的话,一般关掉就可以了
3.IO crossBar设置
4.IO configure
以上检查没有问题,应该可以了,对了与分页无关,因为P0寄存器是"全局可读写的",希望能帮助你

楼主:
34# xfh168168 xiexie

网友C:
只玩过STC89C52的学习了

网友Q:
你用的板子型号是???
或者是你自己做的实验板?????
建议你说清楚点……

楼主:
37# 雷影少年 共同学习了

网友R:
回复 楼主:
那你还得看看你的灯是高电平点亮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Q:
咋一看你头像,还以为这是我哩

网友S:
你写的是16进制吗,仔细看看

网友T:
建议你去看下这种单片机的技术手册,这个里面IO的设置有点像MSP430一样,设置完了之后IO口才可以使用的!

网友U:
这一句会点亮,那才没道理

网友V:
需要配置端口的输入输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