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的512字节OTP可以做什么用啊?

楼主(2012-09-23):
如题, 请教各位高手, 谢谢了.

网友A(2014-11-04):
最近有个项目的PCB改了版,但不打算维护两套固件。
所以打算在新版本硬件在出厂烧写时把OTP写个硬件版本号上去,这样升级固件能自动识别新旧版本的硬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有个项目的PCB改了版,但不打算维护两套固件。
所以打算在新版本硬件在出厂烧写时把OTP写个硬件版本号 ...

挖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挖坟·······

刚好要用,搜了一圈,关于OTP的中文讨论就这一个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好要用,搜了一圈,关于OTP的中文讨论就这一个呢!

OTP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TP是什么

可以写一次的ROM

网友D(2016-08-29):
.....这都什么时候的帖子,被我翻出来了,我的错

网友E(2020-03-09):
看来OTP大家用的都比较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