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常见问题处理

楼主(2012-09-23):
一些单片机常见问题的解决办法工作和生活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可能让你一时陷于其中,但是总有解决的办法。随时记下遇到的问题,并做好总结,一方面有助于积累,另一方面也避免同一次错误再犯。  1.PIC12F629仅有一个中断入口,要避免多个中断引发的冲突。 2.引脚电平变化触发中断,和外部INT中断,在总中断GIE清零的时候,不会进入中断程序执行。  3.单片机进入休眠时,要唤醒,常常使用引脚电平变化中断或者外部INT中断。若是前者,按键按下时会唤醒,按键抬起时也会唤醒。如果这个时候还有别的中断,如初始化了定时器,GIE置位了,两种中断就会冲突 4.如果PIC单片机的I/O口作为输入引脚使用,初始化时必须要关比较器,否则,不会响应。 5.看门狗溢出会导致单片机从休眠中醒来。 6.使用PT2262和单片机做发射端时,如果用电池,要做到最省电。正常时,单片机休眠,PTT2262不上电,可以用三极管控制PTT2262的电源端,仅在发射时上电一次。 7.315MHZ的调幅电路中,选频电感可以使用模压电感,也可以自己绕,当然最好使用一端环形PCB铜线。 8.315Mhz的收发天线长度计算公式:L=1/4波长;而波长=3.0*10^8/315Mhz 算出 最佳匹配天线约25cm,可以使用拉杆天线,当然在PCB上用一段长的粗线也可以。 9.接收端使用的是超再生接收电路,网络上普遍流传的那张图纸被人原搬下来后,可以使用,我也剽窃了一次,希望也可以。要想看懂,真不容易。 10.P沟道的MOS管能不用就不用,价格昂贵不说,导通电阻大,功耗大,单片机输出0时很容易打开,但是输出1时,如果MOS管源极接的是高于单片机高电平的电压,是关不断的,需要借助三接管关断。 10.把过孔设成外径0.4mm,孔径0.2mm理论上可以,但是有人告诉我PCB加工厂可能做不出来,但我觉的问题不大  11.调试时一定要有耐心。沉住气,多反思,没有谁一下子就会成功,之前都会失败很多次。想不通时把问题说出来,旁观者清,别人可以给你启示。

楼主:
希望会给大家带来帮助,欢迎大家浏览

网友A:
排版不太好

网友B:
单片机还是比较基础的

网友C:
常见的问题都分析到了

网友D:
对单片机的开发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E:
还是比较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F:
单片机学好了,也还是很有前途的

网友G:
引脚电平变化触发中断,和外部INT中断,在总中断GIE清零的时候,不会进入中断程序执行,这个问题我常见的,学习了

网友C:
对处理单片机常见问题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H:
看门狗溢出会导致单片机从休眠中醒来,这个是需要定时喂狗的

网友I:
可以借鉴借鉴,不错啦

网友J(2012-10-27):
借鉴一下。

网友K:
常见的问题都提到了,需要再编辑一下

网友F:
11.调试时一定要有耐心。沉住气,多反思,没有谁一下子就会成功,之前都会失败很多次。想不通时把问题说出来,旁观者清,别人可以给你启示。这一条说的很好

网友D:
很多建议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