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下载常见问题解析

楼主(2012-09-23):
先确定是下载线的问题还是单片机系统的问题,可以用别的好用的线路板下载试试,或用一根好的下载线试试你的线路板
如果是下载线问题没得说,换根下载线
如果不是下载线问题就检查你的单片机最小系统吧!
1、量工作电压
2、量复位脚电平,你的单片机复位脚电平是不是一直再让单片机复位?
3、有条件的话拿示波器量晶振是否起振?
上面几个条件都满足说明你的硬件基本没问题,下载线也没问题,最后可能是你下载线驱动太老,不支持新片子

网友A:
写的太简单了吧

网友B:
抛砖引玉的,总之是先看下编程时时序的,一般的我们不会看的,就直接看可不可以连接上的,然后呢就根据仿真软件提示的找问题的

网友C:
跟楼上学习了,楼主总结的虽说有些粗糙,但是答题的思路是可以的,顶一下

网友D:
可以分享一些更详细的单片机相关学习经验

网友E:
单片机在很多领域还是相当有市场的,价格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