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关电源输出的纹波如何把它降到最小

楼主(2012-09-23):
现在做一采样系统,AD是24位,电源用开关电源,但开关电源的输出有纹波,对AD采样结果有影响,我想用一个如7810的线性稳压电路做二次稳压以去掉或减小纹波,不知这样做是否可行?

楼主:
楼上有什么办法吗?
或直接用线性电源?

网友A:
ad用的几伏?
开关电源是几伏?
AD的电源可以由开关电源经过LDO后得到,记得加LC滤波
还有AD的参考源也很重要的

网友B:
可以对其输入先进行一次滤波处理,出来后再进行一次滤波处理。还有一种情况是你的电压器会对纹波有很大的影响,你可以重新绕制变压器。

楼主:
4楼:
我的AD是5V的工作电压,24位的。
你说的LC滤波参数怎么选?有成品买吗?用Pi式滤波器可以吗?
我的AD电源现在是这样得来的:开关电源12V->DC/DC12V->经可调LDO得到10V给运放和桥传感器做激励电源,再给5VLDO产生AD用的5V。

网友C:
如果你的ad采样时间远大于纹波频率,则不考虑纹波,反之则考虑。

网友D:
这个不管与你的设计参数有关  还和你的pcb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E:
曾经用DAC1220E做测试系统,打了三次板才调试到20Bit精度,电源太关键了,一直没有处理好,比较水。最后用的是铅酸电池,12V转9V,然后在9V转5V,都用的LDO。

楼主:
高精度的AD转换本就需要好的电源环境,但一直未能有一套好的方案。
不同的环境,需要不同的电源处理方案,太难做了。

网友F:
楼主可以用一个线性稳压器实现。

楼主:
线性稳压器抗干扰能力比较差,这块也不会处理。

网友G:
多级稳压肯定有好处

网友H:
加大电解电容,然后做一极稳太,就差不多了,LDO

网友I:
用100uF和0.1uF进行电源滤波

网友J(2012-10-25):
电源的输入和输出都滤波,滤波是算不出来滤的好不好,要搭接元件试的。差共模滤波都用上试试。

网友K:
对于高精度的AD/DA供电,建议使用DC/DC 加高性能的LDO,可参考TI的参考设计,双电源或者单电源供电:
http://www.ti.com/lit/sg/slvt170/slvt170.pdf

网友L:
可以单个测试下电源模块的文波好不好。如果不加任何负载,电源模块的文波都较大,那就得联系电源厂家。如果单个模块的文波很小的话,就得看你的电路了,滤波啊,之类的。。。。

网友M:
输出加电感试试

网友N:
一般加滤波处理就好了...

网友O:
在开关电源输入端加共模电感,输出加LC滤波网络。
请问楼主开关电源用的是什么品牌和型号?

网友K:
纹波的测试方法也很关键,建议再确认下自己的测试方法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P:
24位ADC还用开关电源直接供?

这……我脑筋拧住了……

网友Q:
一般说来用开关电源做ADC的电源是不应该的选择!因为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交流分量都是几十个毫伏,噪声就更大了!你的24位分辨率的ADC,选择开关电源作为ADC的电源从根本上就是个极大的错误!我是在开关电源的输出加1--2级巴特沃斯滤波器,滤波器后再加一级优质的LDO,就有可能满足不超过20位ADC的分辨率要求。但是这部分工作要求参数计算和调试很关键,最好由具备开关电源的专业人作为好!

网友R:
加大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S:
用10uF和0.1uF瓷片电容进行滤波

网友T(2013-08-15):
有线性电源应该会好些,但那么重,不可行吧,找好的开电源,用好的LDO

网友U:
有几点建议供你参考下:
1、减低DCDC的输入纹波,输入端加LC滤波
2、降低输出纹波,多并一些点解电容和小的陶瓷电容在输出端,选择内阻小的电解电容
3、输出电流不大,可以考虑输出端加磁珠,效果明显
4、注意DCDC的layout!

网友V:
开关电源用共轭滤波后供系统,模拟部分用DCDC后供电,DCDC后的电源和地完全隔离,如果地线必须等电位,数字地和模拟地用磁珠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