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C定时器程序疑问

楼主(2012-09-23):
各位:
请看下面这段程序:
实际操作K1按键是没有作用的,不知是怎么回事,LED不停的闪怎样方可改变它的闪动时间?
谢谢!

楼主:
没有人发言吗?自己顶下喽。

网友A:
最好在主程序中给定时器附好一个初始值,
进入定时器中断后要先关定时器中断.
再赋值,再打开定时器
而且你的定时器中断程序怎么没有在主函数前声明啊?不会报错吗?

网友B:
LZ最好先学会使用T0定时器...

楼主:
哦,谢谢,受教了。

网友C:
改变一下定时器初值就能改变闪烁频率,中断服务程序即使在主程序之后也不用声明,另外提醒一下楼主发贴要记得结贴,在页面左上脚位置,不然别人不会回答你的问题,不懂的多问问。。。发了80个贴一个也没结绝对不正常。。

网友D:
程序里好像没K1键什么事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