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在多通讯接口时的DMA设计应用

楼主(2012-09-23):
PSoC3在多通讯接口时的DMA设计应用

楼主:
欢迎下载,共同讨论

网友A:
感谢楼主提供的psoc3应用文档!顶起:lol

网友B:
弱问一下,DMA是什么

网友C:
DMA(Direct Memory Access,直接内存存取)

网友D:
顶起,大家一起进步吧

网友E:
参考了,谢谢提供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F:
DMA是所有现代电脑的重要特色,它允许不同速度的硬件装置来沟通,而不需要依于 CPU 的大量 中断 负载。否则,CPU 需要从 来源 把每一片段的资料复制到 暂存器,然后把它们再次写回到新的地方。在这个时间中,CPU 对于其他的工作来说就无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