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否给推荐个chargepump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12-09-23):
我需要一个chargepump电源管理芯片,之所以要chargepump是想外围电路简单点,占的体积小点,要求输入在4-5V之间,输出5V,输出电流最大500mA。谁知道有这样的芯片给推荐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一般外围简单的ChargePump IC,400mA太大了。你这还要升压。用StepUp DCDC IC吧,也很简单。可以考虑用升降压的LM4510,外围一个4.7uH、3个电阻、五个电容;价钱也算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