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到Vxworks操作系统的吗

楼主(2012-09-23):
现在开始学Vxwokrs,不知那位高手有相关资料,谢谢啦

网友A:
http://www.vxdev.com/index.htm ,这个网专业做VXWORKS研究的

网友B:
嗯,最近我也在学这个操作系统,Tornado集成开发环境为用户提供支持C、C++语言的交叉编译器和类库。编译器包括GNU的C/C++编译器和Diab C/C++编译器。图形化的工程管理工具非常方便有效,可以方便地对VxWorks操作系统、组件及工程编译参数进行配置。核心工具包括VxSim仿真器,WindView软件逻辑分析仪,WindShell命令行执行工具,CrossWind集成调试器,Browser系统对象检查工具。这些工具非常适用,方便开发调试。编辑器不受推崇,好在可以设置外部编辑器。 VxWorks性能优越,开发调试便利,强大的技术支持,但是价格昂。

网友C:
这个是嵌入式的,貌似不简单

网友D:
牛啊,一般人都用不到呢

网友E:
这个系统实时性很高的,确实不是一般人用的

网友F:
没听说过这个,飘过

网友G:
我只知道开发环境是Tornado

网友H:
就是的,开发环境就是tornado,它的特点就是实时性高,不过一般用的不多

网友I:
这个操作流程也是很复杂的,我当时花了快1个月的时间才搞懂了它的操作流程,况且周围人用的也很少,没有人指导,学起来真费劲,现在都好多了,它的功能还是蛮强大的,建议大家有机会学习学习

网友J:
VxWorks 提供了快速灵活的与 ANSI C 兼容的 I/O 系统,包括 UNIX 标准的Basic I/O(creat(),remove(),open(),close(),read(),write(),and ioctl().),Buffer I/O (fopen(),fclose(),fread(),fwrite(),getc(),putc()) 以及POSIX 标准的异步 I/O。VxWorks 包括以下驱动程序:网络驱动、管道驱动、RAM盘驱动、SCSI驱动、键盘驱动、显示驱动、磁盘驱动、并口驱动等 。

网友J:
在 Tornado 开发系统中,开发工具是驻留在主机上的。但是也可以根据需要将基于目标机的Shell 和装载卸载模块加入 VxWorks。   嵌入式Vxworks系统的主要应用领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数据网络:如:以太网交换机、路由器、远程接入服务器等   2.远程通讯:如:电信用的专用分组交换机和自动呼叫分配器,蜂窝电话系统等   3.医疗设备:如:放射理疗设备   4.消费电子:如:个人数字助理等   5.交通运输:如:导航系统、高速火车控制系统等   6.工业:如:机器人   7.航空航天:如:卫星跟踪系统   8.多媒体:如:电视会议设备   9.计算机外围设备:如:X终端、I/O 系统等

网友J:
最近在搞嵌入式开发   如果想上手快  建议使用WINCE    如果钻一门系统   建议学linux     VxWorks 系统用的人不多   上手可能慢点   不过他的实时性很好  外部接口也很多   支持的协议也不少   用到哪里学到哪里

网友K:
Vxwokrs是学嵌入式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L:
也没有用过。。。

网友M(2013-02-22):
刚接触vxworks,哎,感觉找资料好难

网友N:
还在linux没有研究透彻呢

网友O(2015-07-19):
引用 网友M:
刚接触vxworks,哎,感觉找资料好难

学的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