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使用报错,如何解决

楼主(2012-09-23):
se, ST, vi, os, ic
ERROR:MapLib:30 - LOC constraint P80 on clk is invalid: No such site on the
device. To bypass this error set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XIL_MAP_LOCWARN'.

网友A:
UCF没有用对,检查一下。

网友B:
检查FPGA封装是否正确选择,检查全局时钟资源的占用情况。

网友C:
是不是你的UCF文件管脚锁定位置和实际选择的器件不符

网友C:
答案就在题面上,No such site on the device就是说你选择的这个芯片没有对应的管脚,或者你的芯片选择错了,比如XC2S200选成了XC3S200;或者引脚选错了,该芯片没有对应编号的引脚,比如P12被你写成了G12。仔细读读datasheet看你买的芯片有哪些引脚,然后在选择引脚编号

网友C:
实在不行   你就访问xilinx官网,有问题可以去他们论坛询问,网址:http://forums.xilinx.com/

网友C: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呵呵

网友D:
UCF没有用对,检查一下。
引用 网友A:

确实。。。。哈哈

楼主:
猴哥第一个回答的,也是问题的根源。所以给猴哥了分数。

网友A:
;P谢谢啦。不要羡慕哦

网友E:
是不是说p80 无效?

网友A:
上面的些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