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耳机输出是直流耦合的?

楼主(2012-09-23):
(无正文)

网友A:
你自己可以加个电容隔离直流。

楼主:
谢谢。我只是觉得奇怪。另外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的电脑和手机都是这种直流耦合的方式了?我试了自己的手机也是这样的。

网友B:
应该是将直流隔离的,否则外接负载短路的话,会引起其他故障。

楼主:
这是个问题。不过我侧过了,用一个全是0xffff的.wav文件可以让这个耳机输出口可以一直输出一个600mV的直流电平没有任何下降。如果有电容不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C:
看样子应该是OCL——没有输出电容——称为“直接”耦合比“直流”更妥
无论如何,你的单片机输入都应该有“隔直流电容”

楼主:
谢谢9楼。如果不加这个隔直电容会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C:
信号输入和输出两端直流电位不可能完全相等
没有电容时,输入侧电位势必被拉同至输出侧
这样,你的“单片机输入”就不能正常了

楼主:
不太懂你说的。输入就是要跟随输出变得啊。

网友D:
你管他是直流耦合的还是隔直的。
但是你的输入如果平时不是0V,就必须在你的输入加隔直电容。
任何模块之间都有一个接口协议的,大家都按照规则,就可以了。
这就做到了通用。

电脑接口,可能是0V的直流,所以不需要隔直。
你的输入是VCC/2,所以必须隔直。
假设你的电脑是隔直的,电解电容的一侧是2V,而你的输入是3V,又不加隔直电容,
会导致电脑的电解电容反偏的。
所以规则最要紧。
就好比RF的输入输出阻抗为什么要定义成50或者75欧姆,道理是一样的。

楼主:
我就是想省掉这个电容。我需要的只是幅度,不需要绝对电平。不太明白你说的一侧是2V,输入是3V的意思。输入的3V是哪里来的?

网友E:
有可能电脑的输出直流电平被单片机的IO口的上下钳位二极管吸收掉了。
中间加个运放跟随器。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就是想吃肉,我就不愿意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