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震荡电路的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9-23):
多谐振荡器。

网友B:
利用三极管的导通差异其中一个导通一个关断,假设左边的三极管导通性能较好,那么在开始的时候AB电容放电,CD电容充电,此时A C为三极管导通提供了合适偏置电压,左边三极管导通。一段时间过后C点电压增高,A点电压降低,左边三极管饱和截止,此时CD电容放电,AB充电右边三极管工作。
此为三极管组成的多谐振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