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有关复用引脚好奇怪的现象,大家遇到吗?

楼主(2012-09-23):
现象描述如下:
由于此项目使用IO口较多,所以使用了JTAG的三个引脚。在软件设置时,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
屏蔽JTAG功能使用如下函数: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禁用JTAG,开启SWJ

加上这句语句,只有GPIO_G组的IO口可以正常输出,其它所有A-F组的引脚都不受控。

注释掉这行语句,所有IO口都正常受控了。

找遍网络,也没找到答案。特在此提出,忘高手解惑。

楼主:
请教_香水城_,给个答案吧!

楼主:
从软件仿真里看到,A-G的端口是都有输出的,烧写到板子上,却是只有GPIO_G端口有输出。

楼主:
这是仿真时,GPIOA 的截图,为检测各个引脚输出用的程序是一个流水灯。
可以看到仿真时,端口可以输出。
但烧写到板子上却是只有GPIO-G的那几个脚能输出。

注释掉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禁用JTAG,开启SWJ

这行代码,烧写到板子上,所有端口都有输出了,可是JTAG省出来的三个引脚不能用。

网友A:
难道烧写启动方式有问题

楼主:
已解决了。
结论:
当你找遍网络也找不到答案时,说明是  自己制造了一个  别人没有制造出来的 现象。

网友B:
自己制造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