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隔发送和间隔接收如何快速通讯

楼主(2012-09-24):
无线收发用的是nRF905,接收方3秒唤醒接收一下(时间间隔可以调整,1-6秒之间都可以),如果发送方的连续发送时间大于接收间隔时间可以稳定地完成通讯,但连续发射对电池比较耗电,所以想采用:发送也采用间隔发送和间隔侦听的方式,发一次,再听一次接收方是否回复,没回复,再发,直到有回复为止。但现在试下来,通讯时间有时长,有时短(这是肯定的),不知有没有省电又快速的通讯方式。

网友A:
发送和接收同步进行,接收先醒来一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无法同步啊,有什么快速同步的方法?

网友A:
发送方:
每3秒醒一次

接收方:
同步前不睡眠,每次收到信号后开始睡眠2.9秒后醒来,等待接收。接收醒来的提前量取决你的系统定时精度。

楼主:
发送方:
每3秒醒一次

接收方:
同步前不睡眠,每次收到信号后开始睡眠2.9秒后醒来,等待接收。接收醒来的提前量取决你的系统定时精度。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收方很费电,而且大多数时间时处于接收,总的功耗会更大

网友A:
??
你好好想想。
上电3秒钟连续接收,其它时间每3秒醒0.1秒。

楼主:
是上电三秒钟取得同步吗?但时间长了以后,比如几天以后,因为各自的元件差异,时间已经不同步了

网友A:
每次接收时接收端3秒延时都重新开始

楼主:
但接收方不知道发送方什么时候会发数据,所以接收方不知道何时开始3秒延时

网友A:
第一次以后就知道了

楼主:
发送方发送数据是突发性的,第一次发送以后,第二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发送

网友A:
纯突发肯定没办法,只能变成有规律的。根据功耗需求定一个恰当的周期,即使没有发送接收端也听一下,或者本次收发预测下次收发的时间。

网友A:
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