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能否不删除多余过孔,而只删除多余的线条?

楼主(2012-09-24):
(无正文)

网友A:
先画线  再放过孔

网友B:
在设置里去掉自动闭合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话,多余的线条也会保留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你想怎样,不要把什么都寄托在软件上,自己多动动手

网友C:
多余的线保留着、画孔

网友D:
还没与这样用过!期待高手回答、

楼主:
这应该是一个挺实用的功能,希望有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