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线性光耦做电流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2-09-24):
最近做了一个模拟量输入检测电路,如下图
其中G-AI1接STM32系列单片机的模拟量检测引脚,但是实测后发现其稳定度只有5%(即当实际输入为10mA时,最高测得电流10.5mA,最低测得电流9.5mA,下同),而我希望的稳定度是1%,其中我试过把AI1直接接单片机的模拟量检测引脚是可以达到我的要求的,所以问题就出在线性光耦隔离的地方,请问各位此处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吗?

另:我已去购买HCNR201芯片来替换HCNR200
不好意识不知道怎么贴图,只好加个附件了

网友A:
HCNR201是比HCNR200好很多,还是加个微调比较好.

楼主:
还是加个微调比较好

没明白什么意思:dizzy:

网友B:
不一定是光耦的问题 你测测IN-3VDD电源纹波怎样。

网友A:
你看HCNR201的典型应用电路就知道怎么加微调来修正误差

网友C:
建议lz将Q10的放大器改为正负电源试试。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我一起回复一下
建议lz将Q10的放大器改为正负电源试试。
这个真心做不到,这是一个大方案的一个小部分,设计时就规定不使用正负电源

你看HCNR201的典型应用电路就知道怎么加微调来修正误差
如果加微调是用来修正误差的,我暂时就不考虑了,我的精度没问题(我用其他方法修正了),问题在稳定度上

不一定是光耦的问题 你测测IN-3VDD电源纹波怎样。
测了,没什么感觉,其实在G-AI1处我也测了,没感觉有什么跳变,但是实测的时候就是偶尔会有几个偏差比较大的值出现,虽然用软件可以处理掉(加权平均),但是客户不允许。

网友D:
稳定度?
一致性?

楼主:
回楼上
我一开始就解释了我的问题是稳定性不够,获取的值会偶尔出现上下抖动
感觉像是被干扰了,可是示波器看不到。

网友E:
加大C35试试

网友C:
你这个电路有点不合理,就在于放大器的输出极性和光耦的配合上面。
如果正负电源你觉得很难,那么你可以将信号由放大器1脚输入,3脚接地试试。这样你的运放输入在正电压时,应该比较稳定。
另外有些地方改滤波就滤波,提高稳定性。

网友C:
接上面的回复,输入反向的同时,你还需要将光偶的接+3V的端口(2脚)改为接地才行。

楼主:
总的回一下
经过大家的提醒,加了各种电容,问题稍有改善,但应该不是根本问题

回11楼的
你的说法我倒是第一次听说,不过你的设计电路图我有,应该就是标准的电流检测电路,我可以在改版的时候试一下,不过我是希望能在现有的基础上解决。
回12楼的
我用的是标准的电压检测电路,因为客户要求即能检测电流又能检测电压

楼主:
上午测了一下,发现一个意外情况,使用下图所示对输入端进行更改,可明显提高稳定度,目前在2%左右,具体原因不明。

图又传不了,在顶楼加了附件

网友C:
这个电路不分电流电压,只要是信号处理就行了。
如果情况真入你15楼所说的那样,建议你先分析信号波动到底从哪儿来的,信号源还是电路不完善造成的

楼主:
不稳定的原因肯定和隔离有关,因为不隔离时的稳定度为0.2%左右,非常稳定。

楼主:
客户觉得2%也可以接受,我就不折腾了,结贴

网友C:
LZ的技术态度值得商榷。

网友F:
LZ要将问题彻底解决才有进步的啊

楼主:
呵呵,没想到还有人质疑我的态度问题。
那我就解释一下。
1、我认为我的电路没有问题,之所以稳定性不高是因为加了光耦隔离,换句话说就是我已经做到稳定度的极限了。
2、我在单片机里面做个加权平均的小程序就可以把稳定度做到0.1%,没必要非得在硬件上做
3、最重要的是我是做项目的,不是做研究的,公司不可能让我研究这种没有价值的东西
4、我私底下又用另一种方法重新实现了一下(datasheet中推荐的0-20mA检测电路),板子马上就做好了,到时我会更新一下结果,呵呵,如果还有人关注的话。

网友C:
:L说了半天还是没找到问题所在,又不想去找。
这种情况初学者普遍存在。祝LZ项目顺利。

楼主:
为什么你始终认为这个电路有问题呢?呵呵
这是datasheet上标准的电压检测电路(原理图上绝对没有问题),我用做电压检测(0-10V)时也是好的,只是用做电流检测时不够稳定(我始终认为这个电路不适合用来做电流检测),所以我才重新做了一个电流检测的电路。

另外:我不是初学者,只不过我是嵌入式方向的,对模拟电路不是很在行。而且这还不是我的项目,我纯属友情帮忙。

网友G(2014-02-22):
这个电路可以在0.5级的仪表上很好。

网友H:
修改后的电路流过检测电阻的电流大了,因此后端对检测电路的影响小了,我觉的是个阻抗匹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