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电路,1M的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2-09-24):
下面的电路,1M的电阻有什么作用?这个电路所起的作用又是什么?

网友A:
把R46去掉之后,这就是一个开环的放大电路,作为电压比较器来使用。
加上R46之后,形成一个正反馈,可以加速比较器的翻转速度。
从电路的节点命名来看,此电路用于检测电机的电流,当超过一定值之后产生FAUL报警。

网友B:
没有R46楼主电路就是普通比较器电路。R46增加比较电压迟滞。结果变成了施密特比较器了。

网友C:
滞回比较电路

网友A:
听LS两位的~

网友D:
把R46去掉之后,这就是一个开环的放大电路,作为电压比较器来使用。
加上R46之后,形成一个正反馈,可以加速比较器的翻转速度。
从电路的节点命名来看,此电路用于检测电机的电流,当超过一定值之后产生FAUL报警。 ...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393是比较器.比较器和放大器有本质不同

网友A:
我记得393是比较器.比较器和放大器有本质不同
引用 网友D:

其设计初衷不一样
简单来讲   比较器是用来做比较的 放大器是用来做放大的
可以用放大器来做比较器使  但是没见过用比较器来做放大器使的
可以认为比较器是数字电路  放大器是模拟电路  其关注的技术指标是不一样的

网友E:
本质上没什么不同,都是一个放大电路,只是输出级略有区别。

网友F:
393是比较器,电阻是施密特回差,运放和比较器有本质区别,一个研究稳定性,一个研究速度,绝大部分场合不能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