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的目标地址

楼主(2012-09-24):
我有一个应用,用到TIM、ADC、DMA,要实现:
有块缓冲区Buffer[100],
第1秒:从AD处取10个数,通过DMA放至Buffer[0]--Buffer[9];
第2秒:从AD处取10个数,通过DMA放至Buffer[10]--Buffer[19];
......
第10秒:从AD处取10个数,通过DMA放至Buffer[90]--Buffer[99];

整个过程,不希望有中断参与,请问,可以实现吗?

DMA每次的目标地址不同,不知怎么办,非得通过中断去修改吗?

网友A:
如果用ADC 规则通道,设定十个通道,每秒触发一次转换,应该可行。

网友B:
要改地址肯定得中断。你要实现唯一的办法就是连续DMA。
如果每秒10次连续均匀分布,那就跟连续100次没区别了。
如果每秒10次要连续,也许可以用两个定时器,比如一个定时器高电平0.1秒,低电平0.9秒。输出tigger信号。另一个定时器开门控模式,用上一个定时器的高电平来门控计时。在0.1秒内溢出10次,触发10次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