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跟我讲解下uCos ii 的一些简单知识

楼主(2012-09-24):
ucos, App, ic, IO, mb
小弟刚开始接触该系统。看了一些书,对于系统自带任务数等有些困惑。
    听同事跟我简单介绍了下该系统有精简版,标准版本等,根据这些版本不同,系统自带任务是不一样的。
    1.请前辈介绍下uCos 具体有哪些版本,已经各个版本系统自带的最高优先级任务数和最低优先级任务数是多少。
    2.如何在当前所用的操作系统的系统文件中,查到系统自带的最高优先级任务和最低优先级任务。
    3.看看这条宏
       #define OS_MAX_TASKS             20    /* Max. number of tasks in your application ...                 */
                                                               /* ... MUST be >= 2                                             */
       根据它的注释,这里的20好像不包括系统自带的任务。但是后面又说必须大于等于2,难道是说系统自带任务为2个?感觉有点前后矛盾啊。

网友A:
1  无所谓精简版标准版,欲知详情,上官网查版本迁移过程。
2  20表示任务总数,其包括用户所要用到的任务也包括系统自带的任务,必须大于等于2的原因是因为默认情况系统有两个任务在跑,此处OS_MAX_TASKS小于2让系统情何以堪。
3  最好的教材就是官方发布的手册以及源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顺便问下,你说的官网技术手册是不是下载源码时附带的一些资料。官网上有uCosii的书籍,但是找不到该资源。倒是刚发布的uCosiii的书倒有这个资源。

网友A:
原作者写过一本书  北航邵贝贝教授翻译了一遍  如果你E文够好那就直接看原版

网友B:
学uCos必读的一本书。
两个版本,我都买了,还是没学好,因为没有实践项目应用。

网友C:
百度百科上看的。。
系统初始化时会自动产生两个任务:一个是空闲任务,它的优先级最低,该任务仅给一个整型变量做累加运算;另一个是系统任务,它的优先级为次低,该任务负责统计当前cpu的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