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放大电路怎么优化减小输出纹波?

楼主:
完整电路如下图,输入为微弱电流信号(信号很小),经过第一级LMH6624后转换为电压信号,此电压信号再经后面两个LMH6624放大(约放大400倍)后输出,此时输出电压约1V。
存在的问题:输出纹波较大,约±0.1V。
请各位大侠支支招,怎么改进电路能减小输出纹波?

网友A(2012-09-24):
关键是要详细了解纹波是什么样的干扰。是50Hz交流电干扰?或者DC-DC电源脉冲纹波?或者其它什么干扰?

楼主:
2# xmar 请问这个干扰源应该怎么查找?我在模拟电路上市菜鸟一个,还请指教。

网友B:
这个不仅仅是干扰,估计热噪声占了大部分了。
一般是没有办法的。
只能选择更好的器件了。

网友C:
LMH6624这款运放的噪声参数非常低,应该说性能已经不低了。
用示波器看下输出的干扰信号或者说是噪声信号主要集中在哪个频段,然后在后面两级的放大电路上加入滤波看看。

网友D:
不知道你实际是什么样的小信号,你看这个芯片的输入失调电压太多了,如果按照典型的0.25mv计算,根据你的放大倍数0.25*400=100mV

网友D:
太大了,笔误打成“太多了”

网友E:
R57,R59加个电容试试,103就行。
主要还是要看噪声的频段

网友F:
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会在第一级运放的后面加1级无源滤波,在第二级放大的后面在加一级滤波,一般电阻的热噪声对放大器的影响蛮大。

网友G:
我想知道电流转电压的正向输入端,电阻和电容并联的作用是什么,设计依据,我也在学这块,能教下我么,谢啦

网友H:
放大器是没有“纹波”的说法的,楼主输出用的SMA插座,应该是个高频的定阻抗传输的放大器。放大器讲的是“噪声”,不过楼主的输出范围已经超过“噪声”的定义了,要么是非常糟糕的电源和布线,要么是放大器自激了。主要查电源和布线。

另外如果楼主对模拟电路没有任何经验,建议请教一个身边的搞模拟的人,新手做这个很困难很困那。

网友I:
输出电压1V,对应输入约0.5uA,选这运放不太合适吧?

网友J:
第三级反相放大设计不合理,输入阻抗仅为51R(R61)。
--输入阻抗增加到K级别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