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各位大神帮小弟参谋一下芯片选型

楼主(2012-09-24):
没有接触过PSoC,想用它做一个传感器,只有一路,就是两根相聚10cm左右的不锈钢铁杆,接触液体表面电容会发生改变,想得到这个信号,输出开关量即可,我想是不是采用双极测量电容会更好一些,希望各位不吝赐教,帮忙推荐一颗芯片,谢谢

楼主:
在下初学者,项目时间短,还望版主出手帮忙,我只是想走条捷径

网友A:
液体是什么液体,不导电吧.

网友B:
楼主还能再详细描述一下应用吗?

楼主:
被测液体石油一样的东西,不导电,希望探测棒碰到液体后,马上输出开关信号,停止液体输入。

网友B:
楼主是想侧液位,对吧?CapSense系列就可以,这个系列也有很多型号,具体选哪个,可以根据你需要用的资源来定,你可以找代理商帮你看看

楼主:
多谢版主帮忙,日后还要多多请教

网友B:
8# llisong 楼主太客气了

网友C(2014-11-07):
您好,我们是cypress代理商,可以联络我们Q:274172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