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香版主给推荐个型号

楼主(2012-09-24):
要求STM32,工作温度在-40~125ºC,至少有一个SPI,I2C。封装尽可能小。十几个IO就够用了。请教香版主给推荐合适的型号。

网友A:
看看我公司的网站,有很多型号给你选!

网友B:
可以用STM8吧

网友C:
STM32,工作温度最多只支持-40~105ºC。至少有一个SPI,I2C,封装尽可能小,十几个IO就够,可以考虑STM32F0,有32脚的。

工作温度在-40~125ºC,如3L所说,可以考虑STM8S或者STM8L,STM8S有20脚封装的。

楼主:
谢谢LS各位,已经把型号定下来了。最高温度改用105ºC。选用STM32F103C8T6,只是不知道I2C好用不。

网友C:
谢谢LS各位,已经把型号定下来了。最高温度改用105ºC。选用STM32F103C8T6,只是不知道I2C好用不。
引用 楼主:

选用STM32F103C8T6,只是不知道I2C好用不。
STM32F103的I2C,如果用ST提供的CPAL,应该还行。
如果选用STM32F0,I2C挺好用,代码自己写也没有问题。

网友D:
推荐用STM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