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下一直不太理解的三极管多谐振荡器,请问分析对不对

楼主:
1.假设处于某个稳定状态(应该不存在)。由于RC2上的热噪声扰动,导致Tr2集电极电位上升。由于C2的存在Tr1基极电流增大,Tr1集电极电压下降。C2充电C1放电。
2.Tr1集电极电压下降,由于C1的存在,Tr2基极电流减小,导致Tr2的集电极电压继续增大,正反馈导致Tr2很快进入截止状态,Tr1进入导通状态。此时为方波输出的状态1.
3.一段时间后C2充电结束,C1放电结束。此时Tr1基极电流减小,导致Tr1的基极电位上升,Tr1集电极电位上升,由于C1存在,TR2基极电流增大,集电极电压下降。此时C1充电C2放电。
4.C2放电导致Tr1基极电流继续减小,Tr1集电极电压继续升高,形成正反馈,因此很快Tr1进入截止状态,Tr2导通,此时为方波输出状态2.
5.一直如此循环

网友A(2012-09-24):
基本上对的,个别词句不对,比如3."导致Tr1的基极电位上升"是错误的。
另外,这个电路,的确存在这种可能:2个管子都饱和,因此没有方波输出。

楼主:
基本上对的,个别词句不对,比如3."导致Tr1的基极电位上升"是错误的。
另外,这个电路,的确存在这种可能:2个管子都饱和,因此没有方波输出。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应该是,导致Tr1的基极电流增大是吧。都是因为电容的充电电流导致的,是吧。

网友B:
前段时间,我也仿真了一个类似的电路(不完全一样)。
假定C1的充放电回路是这样的:
C1充电回路VCC->Rc1->Tr2基极->Tr2发射极(即“地”),
C1放电回路VCC->Rb2->Tr1集电极->Tr1发射极(即“地”)。
C2的充放电回路类似。
从Tr1由截止跳到饱和 瞬间开始分析。
1.从Tr1由截止跳到饱和,时间很短。是因为C2在充电,这个电流导致Tr1很快饱和,因为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Tr2基极出现-VCC的电压,Tr2截止,这样电容C2通过充电回路很快充满电,这段时间很短很短(相对于振荡周期)。(TR1饱和,TR2截止)
2.Tr1饱和,Tr2截止后,C2已经充满电,但C1还在放电。因为放电回路电阻Rb2很大,所以C1放电时间很长,随着C1慢慢放电,Tr2基极电压从-VCC开始慢慢上升直到Tr2发射结重新导通,这段时间很长。(TR1放大,TR2截止)
3,Tr2导通后,C1充电,充电电流很快使Tr2饱和,Tr1截止,C1充饱电,C2放电,这段时间很短。(TR1截止,TR2饱和)
4.Tr1截止,Tr2饱和,C1充满点,C2慢慢放电,过程同2,这段时间也比较长。(TR1截止,TR2放大)

充放电时间由Rb和Rc决定,一般Rb远大于Rc。所以放电相对充电很慢,振荡周期应该是C1和C2放电时间之和,充电时间可以忽略。

楼主:
前段时间,我也仿真了一个类似的电路(不完全一样)。
假定C1的充放电回路是这样的:
C1充电回路VCC->Rc1->Tr2基极->Tr2发射极(即“地”),
C1放电回路VCC->Rb2->Tr1集电极->Tr1发射极(即“地”)。
C2的充放电回 ...
引用 网友B:

不会出现-VCC的电压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会的,想想两个三极管,集电极的电压是个方波(当然不完全是方波,但和方波很接近,暂且把这个波形当做方波),当集电极电压从高变到低时,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那就不出现了负电压吗?

网友C(2021-11-02):
防呆设计。

网友C:
想输出像样的方波,唯有这么搞才行。

网友C(点评):
除非,你愿意多花点钱,加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