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

楼主(2012-09-24):
I2C总线的ACK信号是谁给出来的,例如我用FPGA接一个I2C端口扩展芯片,芯片上面没有ACK这个管脚啊,那怎么送ACK给FPGA,假设是FPGA发送数据给I2C扩展芯片

网友A:
ACK是应答信号,是第九个CLK时,接受方拉低SDA(数据线)表示接收方工作正常,没有专门的硬件管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指接收方接到ACK信号就把sda拉低的意思吗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不是在写程序时候到第九个CLK时把sda拉低就OK了,还是说这个ACK受其他控制的

网友B:
协议没看明白   怎么设计

网友C:
ACK是从器件发出的,在接收完数据后将数据线拉低,主器件检测到后可以发送下一字节。

网友D:
ACK 并不是只有从机在接收完数据时才发出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是指接收方接到ACK信号就把sda拉低的意思吗 ?

发送方发完8位数据,在第九个CLK,将SDA设置为输入口,接收方在第九个CLK拉低SDA(这就是ACK),发送方检测到低就是检测到了ACK信号。无所谓主从,ACK是由接收方控制,发送方负责检测

网友D:
STM32 I2C 从机将主机发送的地址与自己的地址比较,相同时也会发出ACK应答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