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设置断点故障

楼主(2012-09-24):
不知道哪位大哥碰到过类似的情况:STM32的一个程序,设置断点后下载,断点全部失能;在连线状态下,不能设置断点。不知道是IAR平台设置的问题还是别的呢?
PS:使用另一个项目程序,可以设置断点,但是,不会在断点停下来,但是断点条件肯定满足了,因为暂停程序时,程序停在断点之后的代码处。也就是说,可以理解为断点异常。跪求大家帮助,先谢过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同是天涯沦落人。。。。

网友B:
不知道用的版本的IAR也是这样吗

网友B:
别的版本的IAR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用的是5.40版本,别的版本没有尝试过

楼主:
还没解决。。。跪求高人指点。
最新现象时:在反汇编的窗口中可以设置断点,在C编译区不能设置断点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的猜想是之前的断点设置有问题导致的,
选择菜单里面 view->breakpoints,然后会出现你所有设置的断点,选择全部之后,点删除,这时候断点就都被清空了,然后再重新设置断点,基本就可以了。

你可以试试我的方法

楼主:
8# lzfbillie 之前也试过这个方法,但是也没起作用。。。还是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D:
可以看一下工程设置里面的有个generate debug information选项。

网友E:
通常出现这个现象是因为你要加断点的位置并没有程序

也就是你的C代码和你的实际代码对不上号了

可能的原因,或者需要重新全部编译,或者代码被优化,或者代码处于条件编译未选中状态

可以从这个思路考虑下

网友F(2014-03-21):
我的也出现了类似问题,参考10#的建议修改了下,现在OK了

网友G:
原来断点设置在死循环后面,所以无法到达断点的。

网友H(2014-10-13):
重建工程吧,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只能在汇编窗口设置中断,直接重新建立工程

网友I(2015-04-12):
方法之一,Rebuild all

网友J(2015-06-01):
引用 网友I:
方法之一,Rebuild all

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