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内阻发热,将内阻移到外面马达转动效果会不会变?

楼主(2012-09-24):
很多马达是有内阻的,有的还很大,不知是不是防止启动电流过大。电动机内阻很大,发热,将这个内阻移到外面来,马达转动效果会不会变?马达的等效电路是一个电阻和电感,如果将电阻移到外面来,马达内部的电阻为0,这样发热会很小。

楼主:
这是一个220V,7w的马达,请问如果用铜的话,马达的内阻会达到2k吗?

网友A:
这个不是太懂得

楼主:
问了厂家,他说用的漆包线,请问漆包线的内阻可以达到2K吗?如果是铜的,会有这么大的电阻吗?

网友B:
内阻越小,起动电流越大

网友C:
会变,有的马达就不用电阻启动,用电容。

网友D:
可能PTC起动

网友E:
马达内阻是固有特性,不是一个独立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