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收发一个字符一直调不通,求助高手望指点迷津!

楼主(2012-09-24):
/*******************************************************************************
* 文件名          : main.c
* 作者            : Losingamong
* 时间     : 08/08/2008
* 文件描述        : 主函数
********************************************************************************/
/* 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 自定义同义关键字    --------------------------------------------------------*/
/* 自定义参数宏        --------------------------------------------------------*/
#define Delay(n) while((n)--)
/* 自定义函数宏        --------------------------------------------------------*/
/* 自定义变量          --------------------------------------------------------*/
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str[]="aaa";  */

/* 自定义函数声明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1_Putc(unsigned char c);
void USART1_Puts(char * str);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描述       : Main 函数
*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结果       : 无
* 返回值         : 无
*******************************************************************************/
int main(void)
{
vu32 n = 2000000;       //定义延时参数
   /* 设置系统时钟 */
   RCC_Configuration();
   /* 设置GPIO端口 */
   GPIO_Configuration();

/* PA.2 , PA.3输出高电平 */
/* GPIO_SetBits(GPIOA , GPIO_Pin_2);
GPIO_SetBits(GPIOA , GPIO_Pin_3);
Delay(n);
*/
/* PA.2 , PA.3输出低电平 */
/* GPIO_ResetBits(GPIOA , GPIO_Pin_2);
GPIO_ResetBits(GPIOA , GPIO_Pin_3);
*/
/* 设置串口通讯 */
USART_Configuration();
USART_SendData(USART1, c); //发送一位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等待发送完毕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等待接收完毕
c=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接受一个字节
  while(1);
}

*******************************************************************************
* 函数名  : RCC_Configuration
* 函数描述   : 设置系统各部分时钟
*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结果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定义枚举类型变量 HSEStartUpStatus
   RCC_DeInit();         //复位系统时钟设置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开启HSE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等待HSE起振并稳定

/* 判断HSE起是否振成功,是则进入if()内部 */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选择HCLK(AHB)时钟源为SYSCLK 1分频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选择PCLK2时钟源为 HCLK(AHB) 1分频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选择PCLK1时钟源为 HCLK(AHB) 2分频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设置FLASH延时周期数为2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使能FLASH预取缓存
     /* 选择锁相环(PLL)时钟源为HSE 1分频,倍频数为9,则PLL输出频率为 8MHz * 9 = 72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使能PLL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等待PLL输出稳定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选择SYSCLK时钟源为PLL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等待PLL成为SYSCLK时钟源
   }

   /* 打开APB2总线上的GPIOA时钟和串口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
* 函数名    : GPIO_Configuration
* 函数描述     : 设置各GPIO端口功能
*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结果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b.8-11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选择PX.8-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管脚频率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模式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B寄存器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  : USART1_Configuration
* 函数描述   : 设置串口
*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结果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 设置了USART传输的波特率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8位数据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在帧结尾传输1个停止位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无奇偶模式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RTS_CTS;//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硬件流控制失能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接收发送使能 ;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 时钟低电平活动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 时钟低电平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 时钟第二个边沿进行数据捕获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 最后一位数据的时钟脉冲不从SCLK输出 ;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外设USART1寄存器 ;
USART_ClockInit(USART1,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 使能指定的USART1发送中断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使能指定的USART1接收中断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使能USART1外设 ;
}

网友A:
不错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B:
先确保已将TTL电平转换为232电平,再尝试循环发送多个字符,用示波器查看TX上是否有数据信号。

网友C:
会不是是波特率的问题。你可以多试验几种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