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面的带通滤波电路的相关问题,附图

楼主(2012-09-24):
(无正文)

网友A:
电容到IO口,应该是一个高通滤波的作用,滤除低频率的信号;运放以及其周围的电阻构成了一个微分电路或者说是低通滤波电路;低通加高通,如果低通的上限截止频率大于高通的下限截止频率,那么实现的就是带通的功能。

网友B:
后续的gpio是不是可以做模拟开关?如果是,那应该是用来调整通带频率的。

楼主:
电容到IO口,应该是一个高通滤波的作用,滤除低频率的信号;运放以及其周围的电阻构成了一个微分电路或者说是低通滤波电路;低通加高通,如果低通的上限截止频率大于高通的下限截止频率,那么实现的就是带通的功能。 ...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是这么认为的,高通那边搞明白了,但是低通频率如何计算,一直没有弄明白。所以程序上不知道该怎么控制电容。

楼主:
后续的gpio是不是可以做模拟开关?如果是,那应该是用来调整通带频率的。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是的,该电路图就是这个设计思想,用程序来控制低通滤波的频率。但是现在困扰我的是频率如何计算,希望你能更进一步研究下

网友B:
从图上看,你CBx端口是调整滤波频率的,CAx端口是选择输入其他信号的。
标准的简单带通。

网友B:
当然,CAx、CBx也可能是为了引入某种反馈,那就比较复杂些。
你得结合功能判断,但从这局部图上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