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面的带通滤波电路的相关问题,附图

楼主(2012-09-24):
帮我看看电容送到IO口,是什么作用?
电路上分析,好像是个带通滤波电路,
有懂,可以说清楚点吗 ?
该电路中,低通滤波频率的计算公式是什么?

网友A:
滤波器,对应的io为“地”时,相应的电容接入滤波器中。

楼主:
滤波器,对应的io为“地”时,相应的电容接入滤波器中。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是的,该电路图就是这个设计思想来实现可调的带通滤波器,用程序来控制低通滤波的频率。但是现在困扰我的是频率如何计算,希望你能更进一步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