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接法

楼主(2012-09-24):
光耦接法需要和PNP,NPN三级管一样吗?下图两种哪种好,有无有区别?

网友A:
一般是用下图。但是实际上都是一样的,从所需要的光耦导通电流看。
区别在于,光耦不导通的时候,输出下图是高电平,上图是低电平。
对控制继电器等逻辑,有区别。上电初始化状态不同。

网友B:
光偶也有很小的漏电电流,所以用下图更好.当然漏电电流不影响电路正常工作就上下图都可以.

网友C:
看你需要输出同向还是反向

网友D(2013-10-11):
输入与输出的相位差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