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配置输入模式,推挽方式是什么含义

楼主(2012-09-2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推挽不是只有输出才用?

网友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在输入模式下,GPIO_OType 不起作用,但这个变量还是应该赋值的[从软件的角度说]。

网友B:
推挽的意思是可以产生高低两种电平。一般只有输出的时候使用。若输入的也是高低电平,就需要把引脚配置为浮空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