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3 AS模式可以下载,但程序不运行,请教!

楼主(2012-09-24):
芯片是EP3C10E144,配置芯片是EPCS4,AS模式,可以正常下载,但测试程序无法运行,config_done为低,没被拉高,配置不正常。
1、1.2V、2.5V、3.3V供电均正常;
2、MSEL0-2分别是0V,2.5V,0V;
3、引脚重新拉过一遍,虚焊排除;
4、配置电路和下图一致,只是DATA、DCLK、nCS、ASDI四个信号未像图中加二极管和电容处理;

请教问题可能出在哪里,还有哪里没有考虑到?谢谢!

楼主:
楼上意思是?FPGA有问题?

网友A:
不是呢,你别误解,你图中的二极管和电容确实可以省掉。

回复 楼主:
我对FPGA不是太懂,等猴哥有空了他给你回复

网友B:
兄弟,找个Altera开发板原理图比较一下。
应该能找到问题。

网友B:
先把烧写的文件回读回来和本地文件比较一下

网友B:
不是呢,你别误解,你图中的二极管和电容确实可以省掉。

回复 楼主:
我对FPGA不是太懂,等猴哥有空了他给你回复
引用 网友A:
搞得你很不喜欢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下,c3和c1下载电路区别好像就只有MSEL和防过压电路。这次电路是照搬c1

的,之前的EPCS4配置EP1C6Q240运转正常。

楼主:
这样能说明什么?如何回读啊?没用过这种调试手段。

楼主:
另外补充一下,试了下JTAG,也不行,报错Can't access JTAG chain。以为是FPGA坏了,换了一片,还是一样。

楼主:
唉,坑爹啊,底部焊盘没接地!大家引以为鉴啊。

网友A:
3、引脚重新拉过一遍,虚焊排除;:lol
12# catiya

网友B:
唉,坑爹啊,底部焊盘没接地!大家引以为鉴啊。
引用 楼主:

解决就好啊。

网友C(2012-11-29):
老兄 我现在也遇到你这样的问题 但是芯片是BGA封装的 应该不存在你说的接地的问题 很多板件都可以正常跑起来 就是偶然遇到一些无**常运行  芯片和EPCS16都换了 但是还是无法 还在找原因中

网友D(2013-07-03):
老兄啊,我遇到与你相同的问题,现在正准备重新焊FPGA芯片呢,不知道能否好的了?哎!

网友D:
当时焊板子时看你的这文档就行了,就可以借鉴以下,省了好多麻烦呢!可惜啊!

网友E:
不知道FPGA和flash的电路连接怎么样

网友E:
应该是没有读进去吧。

网友F(2013-08-10):
拔了电源后再插上试试

网友G:
我的原则是BGA能不用就不用

虚焊经常的事 要求太高

网友H:
BGA调试麻烦,首先反复拆装不方便。

网友I(2014-03-16):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五块板子只有一块,jtag无法下载,as下载成功,重新上电FPGA无法从EPCS64中加载程序。。各位老友有什么解决方法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