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一个管脚即作输入又作输出怎么配置

楼主(2012-09-24):
香版主,请教一个问题,一个管脚作为双向IO口怎么配置?

网友A: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通用输入输出口配置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A配置--------------------------------*/

// PA09:10    =Tx:Rx 串口0收发接口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B配置--------------------------------*/

/* ---------------------------------GPIOC配置--------------------------------*/

   //PC4,5,6,7     =LED1,2,3,4接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PC0            =ADC-Channel10模拟输入(接开发板上滑动变阻器)

/* Configure PC.00 (ADC Channel10)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PC.00为ADC Channel10模拟输入(接滑动变阻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D配置--------------------------------*/

// PD11~15; PD3:4      =KEY4-DOWN,UP,LEFT,RIGHT,SEL; KEY2: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E配置--------------------------------*/

}

//--------------------------------------------------------------------------------

备注:

IO口模式:

GPIO_Mode_AIN = 0x0,                   模拟输入
GPIO_Mode_IN_FLOATING = 0x04, 浮空输入

GPIO_Mode_IPD = 0x28,               带下拉输入
GPIO_Mode_IPU = 0x48,               带上拉输入

GPIO_Mode_Out_OD = 0x14,   表示配置相应管脚为GPIO开漏输出(真双向IO)
GPIO_Mode_Out_PP = 0x10,    通用推挽输出模式

GPIO_Mode_AF_OD = 0x1C,   表示配置相应管脚为复用功能的开漏输出
GPIO_Mode_AF_PP = 0x18      复用功能的推挽输出模式

推挽输出:可以输出高,低电平,连接数字器件;推挽结构一般是指两个三极管分别受两互补信号的控制,总是在一个三极管导通的时候另一个截止.

开漏输出:输出端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 要得到高电平状态需要上拉电阻才行. 适合于做电流型的驱动,其吸收电流的能力相对强(一般20ma以内).
           要实现 线与 需要用OC(open collector)门电路.是两个参数相同的三极管或MOSFET,以推挽方式存在于电路中,

           各负责正负半周的波形放大任务,电路工作时,两只对称的功率开关管每次只有一个导通,所以导通损耗小,效率高。输出既可以向负载灌电流,也可以从负载抽取电流。

//--------------------------------------------------------------------------

但用作纯粹的输出时,可以选用GPIO_Mode_Out_PP,但是有些硬件上有要求用开发射极的结构就要用GPIO_Mode_Out_OD 。

如果既要用于输出,又要接收信号作输入,无需改变该pin的工作模式,只需设定为输入浮点状态GPIO_Mode_IN_FLOATING ,但是读的时候读输入寄存器(GPIOE->IDR)的值。输出值照样设定,不过输出pin脚可能要硬件上 上拉

网友B:
一个管脚作为双向IO口,一般需要配置成GPIO_Mode_Out_OD。

网友C:
要不使用模拟准双向模式的 OD (加上拉)。
如果不能满足应用要求, 那就只得在输入和输出条件时来回切换输入输出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