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空调插座的问题

楼主(2012-09-24):
以前只用过1.5P的空调。
现在新房子买了3P的空调,现在2P以上的出厂都没有带插头的。
听说要自己买空气开关。
有谁知道这个空调用的空气开关和配电箱里的是否一样?
是否可以安装在墙上原来的方盒子里面?
新房子里3P的插座是16A的空调插座,显然无法使用了。

网友A:
空开固然很好,但是不好安装
你行房子16A专用插座依然可用,另买一个16A插头即可

网友B:
如果你装修的时候没有预留好空开的位置,那不太好弄
你现在的16A插座,你可以看看插座里面的线是多粗的 如果装修师傅没有给你偷工减料,那你买个转接头是可以用的

网友C:
直接问空调的厂商不就行了

网友D:
用一个空白面板打孔,然后直接接线后用该面板盖上--如果你的主电气箱上有该线路的单独空开的话。

楼主:
主要考虑:
1、美观,原来的插座去掉,串联空气开关,安装后估计难看,万一有小孩去摸,也不安全。
2、安全,原来的16A插座估计不能用,据说国家强制规定的,已经发生多起发热燃烧的事故了。

新房子装修,配电箱当然有空气开关,空调也是单独拉线的。
只是当时没有考虑到16A插座不能用。
看单位里的三相空调,插座好粗的。

看样子,先看看厂家安装人员卖的80元插座是啥玩意了。
刚订货,还没有送货和安装呢。

楼主:
空调安装好了,空调配套一个漏电保护开关,可以直接装入86面板里。
二头都是直接连接电线的,没有可以插拔的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