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V输入,-5V输出,300mA电流输出电源芯片及其外围电路

楼主(2012-09-24):
求+5V输入,-5V输出,300mA电流输出电源芯片及其外围电路

网友A:
MC34063A简单实用

网友B:
可以用分离器件做一个buck

网友C(2012-10-28):
可参考TI的芯片LM2596-5的可实现正5V输入,-5V输出
http://www.ti.com.cn/cn/lit/ds/symlink/lm2596.pdf

网友D(2013-04-24):
要求不高的话 可以用LM7805/7905集成芯片,电路百度一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求不高的话 可以用LM7805/7905集成芯片,电路百度一把。

牛人!

网友F:
你还是用DC-DC模块好了,再加LDO的话,纹波可做到很低。
成本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