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9中如何对四层板拼阴阳板,内电层如何处理好

楼主(2012-09-24):
复制,特殊粘贴后,发现顶层和底层是对的,就是电源层和地层要跟另一块呼唤位置,该如何处理,同一个PCB文件中

网友A:
这种拼阴阳板根本不需要你自己做,在文件中说明就可以了
我给你接个相关说明的图,由于是公司的文件,我不截全图了,你自己看看
自己在这折腾就是找麻烦

楼主:
2# forgot :( 贵公司可以拼吗     我司发给经常做PCB的厂时候,对方只顺拼 ,阴阳板不拼,折腾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还有这样的啊,用CAM350应该好弄点,4层板,我没拼过阴阳的

网友B:
这个还真不会

楼主:
换了个工程师  同一个厂家 又接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