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枚举

楼主(2012-09-24):
大家查看USB枚举过程用的是什么软件啊,推荐下咯

网友A:
用三星的ARM时,我直接用DNW。
之前调试D12时用BusHound跟踪,效果很不错。
ZLG自己好像也有一个USB调试工具,不错,周立功-USB调试助手。

网友B:
常用的是BusHound.

楼主:
你对网上USBMem这个例子熟不,我现在写LPC2148的USB驱动,我用这个例子改,我把mscuser的MSC_BulkIn和MSC_BulkOut改成
void MSC_BulkIn (void) {
  USB_WriteEP(MSC_EP_IN, BulkBuf, BulkLen);
}

/*
*  MSC Bulk Out Callback
*    Parameters:      None (global variables)
*    Return Value:    None
*/
void MSC_BulkOut (void) {
  BulkLen = USB_ReadEP(MSC_EP_OUT, BulkBuf);
}
回复 网友A:
其他涉及到SCSI指令的代码全部删了,我是想就从端口收到数据然后返回给电脑的USB调试助手,但是程序烧到ARM中没反应,是不是枚举没成功,这个例子的代码有问题?望指点小弟一下

网友A:
USBMEM - Mass Storage Device,这个是U盘的例子,使用的是ARM的HOST功能,如果你想完成数据通信,应该使用的是Devcie。
想知道枚举是否成功,只需看PC机硬件管理器那里是否有找到USB设备就可以了,而且这个过程会提示找到新硬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这个USB接口是要接一个带USB接口的AP,采集无线访问信号。应该也是Host功能,现在要写个这方面的程序,也看了些USB通信协议和枚举之类的资料,由于还是刚刚接触这方面的东西,看了云里雾里,手头上也就这个USBMem的例子。请问你有这方面枚举成功的代码么,提供我参考下,这个例子网上下的也不知道对还是错。

网友A:
呵呵,我没有USBMem。

楼主:
是啊,请问你做过这方面的没,求指导! 7# john_le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那我继续弄,不到再问你

网友A:
其实问芯片原厂是最直接的,如果自己埋头搞就太累了

网友C:
如果是WIFI AP,那么你要看USB CDC中的“Ethernet Networking Control Model”相关资料。
如果是USB wireless,那么主要还是看device端的USB class/subclass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WIFI AP,其实我现在连USB枚举都没成功,我是想先让ARM能和USB设备数据传输。然后再做其他的。看来我还还有好动东西要弄啊。我用USB线连接ARM和电脑,电脑提示不可用,我能否用BUS-HOUND查找是枚举哪步出问题么?

网友D:
关于wifi的应用,我这边已经做好了,你看下面这块板行不。
如果感兴趣,我们可以相互联系,我们可以提供源代码。原理图,pcb,bom.
目前这块板子,还可以支持安卓手机wifi互联控制。

如果感兴趣,通过论坛 短消息 联系我。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这个USB是Host吧?怎么会去连电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host,我就是想看下能不能枚举成功、收发数据。

网友C:
两个host相连啊?你不是开玩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我要怎样才能查看枚举是否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了下我用的lpc2148芯片只有device controller功能,他提供的那个例子也是个模拟U盘,是device。那我要连接wifi AP是不是只能换个有host controller功能芯片了。

网友C:
是的,我建议你还是换一个arm9,上一个linux系统,网上应该有USB的ethernet networking的驱动,你找找看。依你现在的做法,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

网友A:
项目,甚至任何东西,找对方向很重要,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