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升压型纹波太大,求指点!

楼主(2012-09-24):
用的芯片是34063,输入15V,输出220V。附几张图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
图一是输出波形。图2是开关频率,图3是芯片3脚100KHZ工作频率!

网友A:
34063工作电压只有40V,你要外扩个高压三极管.在输出后面再加一级LC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是那样做的,图一中可以看出电压已近到230V啦!就是纹波实在太大拉!

网友B:
波形让人感觉只有电感,没有电容一样

网友C:
楼主上个原理图,这样才好分析

网友D:
这个不是纹波  是压根就不稳定

网友E:
你好  你有做过24v输入15v输出的电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实啊!将3脚电容加大出来波形如图!但总体还是不怎么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线性的有!开关电源的没怎么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吧!那有劳您帮忙分析分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