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152检测电池电量与显示电量的疑问?

楼主(2012-09-24):
单片机我用的F4152..准备用3V的纽扣电池供电..现在我想用单片机内部的AD10来检测电池的电量.显示在断码LCD上,哪位大侠有些例程可以参考下..

网友A:
这款芯片我没用过,请仔细阅读你的AD芯片的数据手册,弄明白模拟通道的输入电压范围,如果你要检测的电池的电压不高于AD输入口的最高允许电压就不用分压,直接接上就可以,如果高于模拟通道的输入电压范围就要考虑进行分压再接到MCU的A/D端。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就是先采集到电压值转换后再去控制,逻辑应该不难,看看手册,

楼主:
2# wjzx111056 就是内部的那个
基准电压发生器的基准电压吗?//...

REF2_5V
Bit

基准电压发生器,REFON位必须同时置位

1.5 V
2.5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