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SZ8863发热问题

楼主(2012-09-24):
使用的是MICREL公司的KSZ8863RLLI,按照标准以太网RMII协议连线。两个网口同时工作时芯片发热较严重,70摄氏度(环温24)。联系技术支持回复说芯片最大温升26.4摄氏度。不知哪位师兄使用过此芯片,是否遇到过此类情况。谢!

楼主:
为什么没有高手回复呢。。:'(

网友A(2012-12-04):
:)  我现在也是用这款IC 温度也是比较烫的,采用MII接口,现在程序一直通不过!死在了  while (ETH_GetSoftwareResetStatus() == SET); 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

网友B(2015-01-07):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是用这款IC 温度也是比较烫的,采用MII接口,现在程序一直通不过!死在了  while (ETH_GetSoft ...

楼上是 REF_CLK 没接好吧,现在调得怎么样?求心得

网友C(2016-11-21):
师兄好,我现在用STM32F107连接KSZ8863RLL,用的ST官方以太网驱动,一直调不通,你这里有相关驱动么?

网友D(2018-05-08):
引用 网友C:
师兄好,我现在用STM32F107连接KSZ8863RLL,用的ST官方以太网驱动,一直调不通,你这里有相关驱动么? ...

这位大兄弟你好,你调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