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模块连接不上

楼主(2012-09-24):
IO, ST, Wire, RS, ck
如下是我的顶层模块,编译不报错。但是有警告WARNING:Xst:1290 - Hierarchical block <DACONTROL1> is unconnected in block <cartpro>. It will be removed from the design.一共用了三个模块,DCM时钟、软复位的reset和 DACONTROL1 ,综合后DACONTROL1这个模块确实被移除了,求教为什么。我有clk和i_rst是相连的啊?
module cartpro(
    input in_clk,

inout  sda,
    output scl
    );

wire
i_rst;
wire clk_ibufg_out;
wire clk;
wire h_speed_clk;
wire clk_locked;

colk colk(.CLKIN_IN(in_clk),
            .RST_IN(i_rst),
            .CLKFX_OUT(h_speed_clk),
            .CLKIN_IBUFG_OUT(clk_ibufg_out),
            .CLK0_OUT(clk),
            .LOCKED_OUT(clk_locked));

reset reset1(

.clk(h_speed_clk),

.rest(i_rst));

wire [7:0]io_vcc;

wire [7:0] ioinh;
         wire [7:0] ioinl;

DACONTROL DACONTROL1(

.clk(clk),

.rst_n(i_rst),

         .iovccdata(io_vcc),
         .ioinh(ioinh),
         .ioinl(ioinl),
         .sda(),
         .scl()
    );
endmodule

网友A:
貌似你的DACONTROL1模块输入输出跟顶层模块没有任何联系。。。因此在综合的时候软件自动将其removed:lol

网友B:
不知道 。。。。等结果

网友C:
帮不上忙

网友D:
你是通过生成的原理图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