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的特征频率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2-09-24):
和截止频率又有什么关系?

楼主:
还有特征频率是晶体管本身的特性还是会随外在电路的不通而不同?

网友A:
特征频率是放大倍数降到1时的频率
截止频率是放大倍数下降了3dB时的频率

特征频率是本身的特性,但不同的偏置会稍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