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主机问题,困惑好几天了,高分求解

楼主(2012-09-24):
最近想做个485主机,有几个问题没搞明白,麻烦高手们解答下。
首先,从通信结构上,对终端节点采用远程供电(四线制),也就是从主机取电。
我的理解如下:
1、假设终端节点为128个,都接入总线后,即使不处于通信状态会有个静态功耗,这个功耗如何估量(设静态电流为I1)
2、终端节点发送数据时,会让功耗总加(通信时电流为I2)
   考虑主机供电电源的最小功耗 I总=128*(I1+I2)

下面以ADM2587E作为终端节点为例,大家帮我看看,我分析的参数对不对

问题如下:
  1)ADM2587E的电源电流ICC是否就是我理解的I1?
   ( 以72ma为例,测试条件YZ间负载为100Ω是什么意思,是决定芯片带节点数多少固有的参数吗?)

  2)接收器参数中的“输入电流”Ii 是我理解的通信时的电流I2吗?

  3)485芯片中“允许接入总线的节点个数”,是否需要主机采用的芯片允许接入总线的节点个数和终端采用的芯片允许接入总线的节点个数要匹配?
   比如,主机的芯片类型允许接入总线的节点个数为256个,要真正达到接入总线的节点数256,那么终端节点采用的芯片类型也要允许接入总线的终端节点数为256,如果终端节点采用的芯片类型允许接入总线的节点个数为32,要实现总线终端节点个数256是不行的,我的理解对否?

谢谢!

网友A:
没看懂你的意思,你从节点到底是总线供电、还是电池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节点是总线供电。
我重新编辑了,麻烦您再看看

网友A:
还是看不懂啊,你总线供电跟电池供电都写了,他们是什么关系?
用于供电的总线是什么?不会就是485通信线吧?
画个拓扑图可能清楚点。

楼主:
坐等chunyang大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我没表达清楚:
终端仪表节点采用的是电池供电,但电池不给485供电,因为要节省电能。
通信的时候终端节点需要从总线也就是采集器主机取电

楼主:
没人理啊

楼主:
等等再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