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8位 的编程 用汇编好还是C语言好?

楼主(2012-09-24):
不用考虑内存空间大小 两者编写都够用

网友A:
大部分人大部分场合下会选择C,老生常谈的话题了,百度也好,论坛也好,谈论很多,我就不再说了。

网友B:
新人,来学习下。。。

网友C:
大部分人大部分场合下会选择C,老生常谈的话题了,百度也好,论坛也好,谈论很多,我就不再说了。
引用 网友A:

但是少数优秀的设计师会说:为什么要选C,为什么要选汇编,要看应用。

网友D:
如果100条语句就可以了,用汇编干脆
如果10000条语句,你会用汇编?

网友C:
这个倒不见得,我经常写1、2k行的汇编(不带查表),主要还是看应用和取舍。

网友E:
用C吧,不用处理讨厌的bank切换和page切换,并且,如果涉及计算,C更是方便啦。

网友F:
果断用C的路过

楼主:
因为之前用汇编没有用到浮点型的计算,最近用到了浮点型,感觉用C好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