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ARM开发环境支持F2系列吗?

楼主(2012-09-24):
1.欲使用Keil MDK(Version:4.12)和STM32F205进行开发,但在uVersion4中选择器件时怎么找不到F2系列的芯片呢?

2.以前使用固件库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在F103上开发的程序可以直接应用到F205上吗?

网友A:
好象是从 4.2 开始才支持 F2 呢. 不如升级到高版本吧?
2.以前使用固件库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在F103上开发的程序可以直接应用到F205上吗?
还是要有点改变的, 详细地看看手册吧, ST 网站有详细地升级介绍的文档

网友B:
升级到高版本就支持了

网友C:
版本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