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正反馈震荡不解

楼主(2012-09-24):
各位大侠,下图中的这个电路再输入端输入的是直流信号,为什么输出时脉冲信号?(输出是最后两端之间的电压)

网友A:
震荡电路   通过震荡  将直流变为交流   也就是你说的  脉冲电路      脉冲电路实质上属于交流电的一种

所谓交流电   就是电流或电压在时间上有规律地变化

网友A:
希望能够帮到你  呵呵   谢谢  多多努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感谢您的帮助,其实我的本意是不想要输出这个震荡的,应该怎么把这个震荡减小或者消除?

网友B:
避免震荡, 就是要避免正回馈.

网友C:
电路设计的有问题,楼上说的可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