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钉固定焊接接线端子脱焊原由

楼主(2012-09-24):
固定焊接式的接线端子用于电流较小,发热较少的场合,否则过热效导致焊锡熔化,有发生短路的危险。压接的一般用于导线头,也可用于无法焊接或不适于焊接比较高热的场合。

螺钉式接线端子脱焊原因:

1你这个元件出的虚焊问题跟元件管脚的可焊性没有关系
2是因为元件管脚一侧与另一侧的重量不等,在回流时元件管脚一侧翘起引起虚焊
3 你可以试着把你的回流焊的风积频率改大点,应该会有改善
4.炉温设置不好,温度爬升太慢了,峰值设到250度以上
5.钢网开孔加长一点
6.问接线端子厂家卡座引脚是先电镀再切断还是先切断再电镀,后一加工上锡会好很多
7.这个问题和我们以前的一个产品很相像,仅仅靠治具是不够的,因为你的PCB板本身会有一定的变形,会造成零件脚被抬高,从而导致空焊。
在你的治具背面,用高温胶带把PCB固定在治具上,防止它把零件脚抬起来试试。
同时,可以在钢网下面,这排Pin脚的开孔位置附近贴一层钢板贴纸来增加锡量,这种情况,宁可连锡也不能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