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

楼主(2012-09-24):
可控硅控制电源电压, 零点检测(二极管后CCP扑捉方式检测端口零点)后,正半周期可以控制输出电压开断, 负半周期控制不了。理论上应该可以,是不是调试问题?
脉冲方式,或者高低电压都试过了,负半周期都一样,要么全高要么全低。

如果用频率控制的话,一个周期后拉高,下个周期拉低,或者2个周期后拉高,下2周期拉低,这样定义N个点     输出电压变化为什么很大? 时间在一秒以内。

楼主:
这里的问题都没得到一个回复的 !失望中。。。

网友A:
可控硅用于开关电源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   现在基本不用   已经都用MOS代替了   不建议楼主钻研这个问题   呵呵    建议学MOS开关电源    可控硅控制开关电源速度慢    损耗大   而且体积大  频率响应时间较长  呵呵呵   一点个人的心得体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要做这个 没办法   得弄下 ,

老是只有一半  气死了

网友B:
4楼是人才啊,我顿时觉得就不学这个了。

楼主:
:( 现在这个用的还是很广的  必须的学哦!!

网友C:
将输入电压经全波整流,再检测过0点即可。

网友D:
真是太棒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只检测半波,过零点还是能够检测出来的 ,   但是用定时器控制电平高低   感觉时间好像不对,
开始全部高电平,过零点时电平拉低,定时器延时5MS再拉高  但是拉不高,还是跟着检测到的波形走。  奇怪。